MIMO天线与传统阵列天线的区别

楼主(2020-08-28):
MIMO系统的多天线所要求的是独立地收发信号并保证彼此间足够低的相关性,且每副天线有完全隔离开来的数据流。而传统的阵列天线是希望通过波束形成或切换网络的方式在特定的方向上去接受或发射信号。

传统阵列天线的阵元间隔通常是等于半个波长,为的是避免出现栅瓣。但是MIMO阵列天线的设计中并没有此要求,甚至在设计时可以让MIMO阵列天线单元间距等于几个波长来减小信道间的相关性,在设备小型化的设计中,天线间距可能小于半个波长甚至更小。

对于传统的阵列天线,阵中每个阵元的方向性要求是一样的,而且每个阵元的极化特性也要保持一致。但是对于MIMO天线,不同的阵元允许存在不同的方向性和极化特性,部分MIMO天线正是利用了阵元的极化方式不同来提高隔离度的。

传统阵列天线的馈电网络通常是对称结构,而且馈电网络的复杂度会伴着阵元数2而增加。MIMO系统多天线,设计的时候要求MIMO阵列的单元在工作时互不影响,而且MIMO天线单元连接的馈电网络一般比较简单,亦或者不接任何的馈电网络就将其安装在发射机上。还有一些MIMOM天线是通过馈电网络来实现模式分解从而提高端口的隔离度。

网友:
    对于传统的阵列天线,阵中每个阵元的方向性要求是一样的,而且每个阵元的极化特性也要保持一致。但是对于MIMO天线,不同的阵元允许存在不同的方向性和极化特性,部分MIMO天线正是利用了阵元的极化方式不同来提高隔离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