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M之PCB 工艺边处理案例

楼主(2020-08-28):
    1.什么情况下需要加工艺边?
    长边或拼板后长边有一边或两边离板边5mm范围内有贴片器件或Mark点的情况下需要加工艺边。
    2.工艺边的类型
    V-CUT:两个线路板连接处开一条V型槽
    实连接:板与板间有连接点全连接
    邮票孔连接:板与板之间用筋连接,筋上有小孔
    V-cut

    走刀式分板机
    实连接

    铣刀分板
    邮票孔

    铣刀分板

    3.各工艺边适用环境及相关注意事项?
    V-cut工艺边
    A.对外形要求不高。
    B.板卡厚度小于3mm。
    C.离V-CUT边0.25mm范围内不能铺铜,否则有露铜风险。
    D.V-CUT边应力器件(主要是MLCC)要求平行于V-CUT边且根据器件类型大小保证一定的距离。如果有应力器件且一定要用V-CUT可参考案例处理方式。
    陶瓷电容0402/0603
    2mm以上
    陶瓷电容0805
    5mm以上
    其他应力器件
    2mm以上
    E.V-CUT边有高度的器件(电解电容,功率电感)等到V-CUT边的高度要求(PS:目前我们外协厂波峰焊都是单pcs分板过的,所以不考虑插件器件)
    器件高度
    禁布距离
    0-3mm
    1mm
    3-10mm
    2mm
    10mm以上
    3mm
    实连接
    1.适用对外形要求高的板卡(铣刀分板)
    2.实连接点需避开板边有器件位置
    3.适用Layout受限,板边上有器件需避开的情况
    邮票孔连接
    1.适用对外形要求高的板卡(铣刀分板)
    2.邮票孔可避开板边有器件位置,邮票孔1mm范围内不能有焊盘或通孔
    3.适用Layout受限,板边上有器件需避开的情况

网友:
    主要为了辅助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