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焊接之后的清洗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08-28):
    回流焊接之后的清洗作用是什么?

网友:
    回流焊后的电路板清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需要清洗的都是含活性剂较多的焊材,那样焊材润湿性和扩散性方面效果会比较好,但是回流后会有残留,残留物会腐蚀基板,所以需要清洗。
    大部份的清洗方式是超声波清洗,但是有可能会损害器件,原因在于频率接近或相同,而引起共振,共振损坏。而目前行业采用的晶振,频率大都在几千Hz,而超声波清洗机所采用的超声频率,基本均在几十千Hz,频率差了一个数量级,个别的特殊频率的晶振,需要进行实验,验证是否会产生不良影响。尽管是免清洗的助焊剂残留,在使用过程中,仍然会有相当高的产生“蠕变电流”的风险,而导致产品失效。
还有,免清洗助焊剂焊接后的PCBA,其中需要清洗的一大部分,是产品需要做涂覆保护。实验证明,如果未对助焊剂残留做彻底清洗,直接进行涂覆,在温度循环之后,会导致涂覆膜的开裂。产品的可靠性,还不如不做涂覆的高。

网友:
    楼上这位大咖分析厉害!!!!
如需要清洗液请联系我。
    我们公司国产原厂,(洗助焊剂、锡膏、颗粒物、离子、非离子等残留物)自主研发.生产销售。产品适用于【Filp Chip、BGA、SIP、LGA、CSP、POP、IGBT、PCBA、FPCBA、钢网、治具等产品】可完美替代日本、德国、美国品牌。不腐蚀敏感金属 不发白品质保证已合作多家大型企业。欢迎咨询合作共赢。东莞励精化工 张先生 13638371811  微信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