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如何画邮票孔?

楼主(2020-08-28):
    邮票孔主要是一排0.4-1.0mm的非金属化孔,进行PCB设计时有一定的孔间距和排列要求。
    altium Designer画邮票孔的一种常用做法,就是孔径设置为0.5mm,邮票孔中心到另一个邮票孔中心设置为0.75mm,每个位置做4-5个邮票孔;这样常规板厚做起来就差不多了,如果板子很薄,可以考虑多加1到2个孔,增强牢固。
注意:加载板边框线上就行了,不要靠近贴装器件。

网友:
    Altium Designe画邮票孔

网友:
    可以按照尺寸做一个核心板的封装(邮票孔),然后切割板框,然后就可以当器件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