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机加了一次锡膏后就刮不干净了怎么办?

楼主(2020-08-28):
印刷机加了一次锡膏后就刮不干净了怎么办?之前都是正常的 ,其他什么都没做,增加压力可以刮干净,请教大神,感谢!

网友:
是不是DEK的?
DEK的印刷机有一个压力校准系统,板子上面有异物导致刮刀的压力与设置的有差异时会弹出报警窗口,一次锡膏加多了之后印刷机的压力校准系统会感受到压力的变化,确认之后会将此压力作为你设置的压力,实际锡膏被刮刀刷平之后刮刀的压力其实没有达到你设置的值。相当于压力小了,你可以重新校准下压力一般这样的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