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中这两个封装叠在一起不报错,这是怎么做出来的,求大神指教?

楼主(2020-08-28):
下图中是在AD18的PCB里面别人把2个封装叠在一起,但又没报错,封装既没有被打散,也没有在Component Clearance里面取消那个检测的勾,更不是把两个封装做在一个封装里面,那这两个封装是怎么叠在一起又没报错的呢?更奇怪的是这两个封装竟然都叫U3,求大神指教这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检查一下DRC错误标记的颜色是否打开,AD17是按“L”。

网友:
    应该是在库里叠加的

网友:
    规则里面设置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