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非局部均值滤波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0-08-28):
% 沿行插值
Sd = cumsum(diff,1);  % 行叠加
% 沿列插值
Sd = cumsum(Sd,2);    % 列叠加
为什么要进行叠加?
还有这一步也不是很明白,怎么就得到每个像素点的权值了
            SqDist = Sd(PatchSizeHalf+1:end-PatchSizeHalf,PatchSizeHalf+1:end-PatchSizeHalf)+Sd(1:end-2*PatchSizeHalf,1:end-2*PatchSizeHalf)-Sd(1:end-2*PatchSizeHalf,PatchSizeHalf+1:end-PatchSizeHalf)-Sd(PatchSizeHalf+1:end-PatchSizeHalf,1:end-2*PatchSizeHalf);

网友:
    分享这个源代码,应该有用

function DeNimg = Non_Local_Means(Nimg,PSH,WSH,Sigma)
on_Local_Means滤波器
%函数输入:
%         Nimg:  输入的图像矩阵 + 带噪声的
%         PSH:  扩展窗尺寸大小
%         WSH: 窗尺寸大小
    %         Sigma:方差
    %函数输出:
%         DeNimg: 重构滤波图像

if ~isa(Nimg,'double')
        Nimg = double(Nimg)/255;
    end

% 图像维数
    [Height,Width] = size(Nimg);
    u = zeros(Height,Width); % 初始化去噪图像矩阵
    M = u; % 初始化权值矩阵
Z = M; % 初始化叠加权值 accumlated weights
% 避免边界效应
PP = padarray(Nimg,[PSH,PSH],'symmetric','both');
PW = padarray(Nimg,[WSH,WSH],'symmetric','both');
    % padarray使用
    % A =
    %      1     3     4
%      2     3     4
%      3     4     5
 = padarray(A, 2 * [1 1], 0, 'both')
    %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0
    %      0     0     1     3     4     0     0
%      0     0     2     3     4     0     0
%      0     0     3     4     5     0     0
%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0
    % 主循环
for dx = -WSH:WSH
    for dy = -WSH:WSH
            if dx ~= 0 || dy ~= 0
            Sd = integral_img(PP,dx,dy);  % 插值图像
            % 获取对应像素点的平方差矩阵
            SDist = Sd(PSH+1:end-PSH,PSH+1:end-PSH)+Sd(1:end-2*PSH,1:end-2*PSH)-Sd(1:end-2*PSH,PSH+1:end-PSH)-Sd(PSH+1:end-PSH,1:end-2*PSH);
                % 计算每一个像素点的权值
                w = exp(-SDist/(2*Sigma^2));
                % 得到相应的噪声点
            v = PW((WSH+1+dx)WSH+dx+Height),(WSH+1+dy)WSH+dy+Width));
                % 更新去噪图像矩阵
            u = u+w.*v;
                % 更新权值去噪图像矩阵
            M = max(M,w);
                % 更新叠加权值 accumlated weights
            Z = Z+w;
        end
    end
end
% 重构图像
f = 1;
u = u+f*M.*Nimg;
u = u./(Z+f*M);
    DeNimg = u; % 重构去噪图像

function Sd = integral_img(v,dx,dy)
    % 根据平方差,插值图像
% 变换计算:tx = vx+dx; ty = vy+dy
t = img_Shift(v,dx,dy);
% 平方差图像
diff = (v-t).^2;
    % 沿行插值
    Sd = cumsum(diff,1);  % 行叠加
    % 沿列插值
    Sd = cumsum(Sd,2);    % 列叠加

function t = img_Shift(v,dx,dy)
    % 在xy坐标系下,进行图像变换操作
t = zeros(size(v));
    type = (dx>0)*2+(dy>0);
    switch type
        case 0 % dx<0,dy<0: 向右下方移动
        t(-dx+1:end,-dy+1:end) = v(1:end+dx,1:end+dy);
        case 1 % dx<0,dy>0: 向左下方移动
        t(-dx+1:end,1:end-dy) = v(1:end+dx,dy+1:end);
        case 2 % dx>0,dy<0: 向右上方移动
            t(1:end-dx,-dy+1:end) = v(dx+1:end,1:end+dy);
        case 3 % dx>0,dy>0: 向左上方移动
            t(1:end-dx,1:end-dy) = v(dx+1:end,dy+1:end);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