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M350中进行负片输出

楼主(2020-08-28):
在CAM350中进行负片输出

1.输入底片文件。
2.进行转负片处理。方法:Tables -> Composites
3.按Add增加一个Composites Name,选择改变属性的层,设置屏幕背影的极性。
Bkg为设置屏幕背影的极性(正、负)
Dark为负片属性(即阴片)
Clear为正片属性(即阳片)
最后按“REDRAW”进行屏幕刷新,“OK”后退出。
注:复合层的效果可以在View -> Composites里看到。
4.打印输出即可。

网友:
    按Add增加一个Composites Name,选择改变属性的层,设置屏幕背影的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