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A板SMT、DIP工艺完成后必须进行老化试验吗?

楼主(2020-08-28):
请教大神,在PCBA板SMT、DIP工艺完成后必须进行老化试验吗?老化试验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不做有什么风险,有没有什么替代做法吗?非常感谢!

网友:
老化目的:测试产品的性能。主要验证制程过程中的焊接质量风险,元器件材料风险。目前我司采用:跌落、震动、冷热冲击。加负载通电 2H老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