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给三相逆变器应用生成RPWM?

楼主(2020-08-28):
怎么给三相逆变器应用生成RPWM?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我们介绍了一种合适的RPWM技术,它可以使用现成的GreenPAK]建议的RPWM方案
驱动三相逆变器的RPWM方案的框图如图1所示。

图1:建议方案的框图
两个锯齿信号,标记为p2和p3(值范围:0-1),相位相差180°C,与恒定值p1(值范围:0-1)进行比较,得出标记为p5和p6的不同类型的脉冲。p5和p6脉冲的波形如图2和图3所示。采用图4所示波形的二进制伪随机数发生器(标记为p4),使用上面框图中所示的逻辑运算符从信号p5和p6中随机选择一个脉冲。这会生成一系列脉冲p10,如图5所示。信号p10通过AND门,同样的还有脉冲发生器1到6所生成的10ms长脉冲,标记为p11、p12、p13、p14、p15和p16。请注意,对于完整的180˚C导通模式,脉冲发生器的输出脉冲相对于彼此有60˚C的相位差。最后,在AND操作之后,信号p17、p18、p19、p20、p21和p22成为三相逆变器的功率级中采用的功率开关的栅极驱动信号。
根据施加的栅极信号接通和断开开关(通常是MOSFET或IGBT),以获得逆变器输出端的三相平衡电压波形。

图2:RPWM方案中几个阶段的模拟信号波形
在Matlab/Simulink环境中对50 Hz(基波)RPWM三相逆变器系统进行仿真,相间输出波形如图3所示。输出电压波形有效地由随机信号p10调制,并实现120 ˚C 的相移。

图3:模拟的输出相间电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