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图什么作用?感谢!!

楼主(2020-08-28):
有没有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图什么作用?感谢!!

网友:
过压保护,反接保护。

网友:
       当左边输入电压高于33V  D202导通 Q201 3906 导通  Q200 G极电压升高,Q200截止,过压保护。低于33V, D202截止 Q201 3906 截止 Q200 G极电压降低,Q200导通。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的,分析的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