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7.4 s009版本 突然原理图不能edit part

楼主(2020-08-29):
cadence 17.4 s009版本,突然原理图不能edit part,从原理图右击元件选择edit part,或者进入原理图库打开元件,都如同下图:

不知哪位高见过这种情况,如何处理?重新安装hotfix升级包也无效果。

网友:
    看看文件是不是变成只读或者被锁定了?还是重复打开了?

楼主:
    没有重复打开或只读或锁定。用17.4 P001版本也是这样。但是用16.6却可以正常编辑。

网友:
    看样子要打补丁

楼主:
    用另一台电脑上的17.4 s009版本就可以正常打开。看来是这台电脑的17.4 s009有什么问题?这台电脑同时装了16.6,用16.6也能正常打开。

网友:
    兄弟补丁怎么安装啊?要重装吗?你有破解文件吗

网友:
    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2023-08-30):
    听说似乎和操作系统有关?出问题的电脑的操作系统是Win7,可是另一台可以正常使用的电脑也是Win7.但Cadence17.4官网说的支持系统是Win10。

网友(2025-08-31):
    同样问题,求问解决没有,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