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自检

楼主(2020-08-29):
PCB lay出来了,硬件工程师得怎么去检查啊,有没有什么方向指导下呀

网友:
对照你的原理图,哪些关键信号哪些高速信号哪些比较重要的电路,对走线大小。间距进行检查,器件摆放位置等等

网友:
啥都看不到哦

网友:
    首先,检查关键信号类似高速,RF,DDR,时钟等,然后检查电源地平面走线,优先关注新设计的PCB布局布线,不要忘记外部接口的摆放位置,单板丝印的添加

网友:
    你可以去弄一份华为或中兴的PCB检查CHECKLIST,那个有点多,不过够细。简单来说就是重要信号线,重要电源供电,重要丝印提醒。别的应该是LAYOUT人员自查。

网友:
    关键信号:RF/MIPI/USB/DDR,重要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