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又报错了,没搞明白,求教

楼主(2020-08-29):
    总共三个地方有错误1.前两个错误是一种类型,我的理解是CON4的7\8引脚距KEEP-OUT层太近,但是我改了规则后还是报错;2.第三个错误没看明白是什么意思。。。。

求各位指教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2点几肯定报错,都加工不出来,第三个你看下有没网络的

网友A:
    第三个是VCC平面分割了两个电源,其中有一个没有网络的跟5.5v的平面距离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个是VCC平面分割了两个电源,其中有一个没有网络的跟5.5v的平面距离比较小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找到这个没网络的VCC在哪里呢?我双击报错既不点亮错误位置,也不显示坐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找到这个没网络的VCC在哪里呢?我双击报错既不点亮错误位置,也不显示坐标

    你是那个版本的软件,文件发过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那个版本的软件,文件发过来看看

    用的是AD17,板子加密了,你打不开,,,,我单独设了一个规则,间距从4mil一直降为0mil才不报错,应该是短路了,这样的话更想不明白了,内电层分割怎么会割出一个没网络还短路的VCC???唉!既然是没网络的应该没影响,先发出去做一版试试多谢大佬解答!!!!

网友:
我给你模拟出来了报错可能出现的情况,我是20版本的,在角落加了一小段fill把铜皮分隔开,就报这个错误,你看下有没有下图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