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背钻只能针对via孔吗?器件孔可以设置背钻吗?

楼主(2020-08-30):
    请教背钻只能针对via孔吗?器件孔可以设置背钻吗? 如何设置求教

网友:
    当然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2097

网友:
    是可以的,高速10G及以上都要做背钻处理

网友:
    可以呀,高速连接器什么的,都可以背钻

网友:
    如果压接连接器,背钻是需要考虑压接韧的。

网友:
    dip器件背钻基本就没意义了吧,波峰焊一过全填上了,就算是压接件,针脚也有stub,钻得过深超过压接韧直接接触不良了,除非板子特别厚还可以做一下,另外都已经到这情况了为什么不选smt的器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