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下大家,为什么官网下载的IBIS模型,pin的描述部分,C_pin、R_pin和L_pin怎么...

楼主(2020-08-31):
    请教下大家,为什么官网下载的IBIS模型,pin的描述部分,C_pin、R_pin和L_pin怎么都没有值?谢谢!

网友:
    IBIS模型是免费、公开的,厂家没有义务提供准确、完整的数据,因此部分参数不完整也是很正常的。如果是它的客户,可以找FAE获取。

网友(2021-08-04):
    这块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求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