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請問該如何導出VIA的location和vianame文件

楼主(2020-08-31):
    如題,請問是否有對應的skill文件或者操作項?

网友A:
    file-export->subdrawing可以导出孔,里面就含有过孔坐标和过孔名称。你导出孔的坐标和名称目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e-export->subdrawing可以导出孔,里面就含有过孔坐标和过孔名称。你导出孔的坐标和名称目的是?

    谢谢回复,我的目的是希望把所有背钻的via孔location和name导出一个txt或者是excel方便核对,公司里面的做法是把背钻属性比如钻到第几层写到via name上,quick report并没有填写对应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的目的是希望把所有背钻的via孔location和name导出一个txt或者是excel方便核对,公司里面的 ...

背钻的设置后都会有标记的,检查的时候通过标记的过孔去检查不就可以了!

网友:
    以下功能操作可以满足你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