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电路

楼主(2020-08-31):
推挽电路中,Q3高电平导通,Q2低电平导通,以此实现对mos管的控制。
但是在教程中说,在三极管Q3,Q2共B端输入7.5V时,共E端R1附近电压是7V左右。
我当时在想共E端为什么是7V,三极管Q3导通后,电流从C流向E,按照我的理解,E端应该是C端流下来的15V,但是我自己实际搭了个电路实测后,发现共E端确实是7V左右。
怎么也想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请大家予以解答,难道是因为三极管是电流控制的?

网友A:
    7.5V不足以让Q3饱和导通!E点电压约等于7.5-Vbe=7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V不足以让Q3饱和导通!E点电压约等于7.5-Vbe=7V左右!

    OK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学习一下

    一起学习

网友:
    三极管饱和导通条件是发射结正偏,集电结也正偏。可以调整集电极电压进行尝试分析。

网友:
    把上下两个管子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