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个变量的方程组如何求解

楼主(2020-08-31):
[x y z]=solve('x*0.5+y*0.5^z=20.9','x*0.88+y*0.88^z=38.2','x*0.99+y*0.99^z=46.8','x','y','z');
请问这个代码为什么报错呢

网友:
    你用的是旧的写法,现在推荐的是先声明符号变量,再直接写表达式。你那种写法应该是报了警告(warning),而不是错误(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