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阻作用是什么_可调电阻参数介绍

楼主(2020-08-31):
可调电阻的基本原理

  可调电阻也叫可变电阻,其英文为Rheostat,可调电阻是电阻的一类,可调电阻的电阻值的大小可以人为调节,以满足电路的需要。

  常见的可调电阻主要是通过改变电阻接入电路的长度来改变阻值,对于对温度较敏感的电阻也可通过改变温度来达到改变阻值的目的,这叫热敏电阻;还有对光敏感的电阻,通过改变光照强度来达到改变阻值的目的,这叫光敏电阻;除此之外还有压敏电阻、气敏电阻等。

  可调电阻作用是什么

  可调电阻器,阻值可以调整的电阻器,用于需要调节电路电流或需要改变电路阻值的场合。可调电阻器可以改变信号发生器的特性,使灯光变暗,启动电动机或控制它的转速。

  主要是通过改变自身的电阻,控制串联电路中的电流,可以保护一些电器元件(对电流大小有要求的)。

  可调电阻器通常用在中需要经常调节(即阻值不需要频繁变动)的电路中,起调整电压、调整电流或信号控制等作用,其主要参数与固定电阻器基本相同。

  根据用途的不同,可调电阻器的电阻材料可以是金属丝、金属片、碳膜或导电液。对于一般大小的电流,常用金属型的可调电阻器。在电流很小的情况下,则使用碳膜型。当电流很大时,电解型最适用;这种可调电阻器的电极都浸在导电液中。电势计是可调电阻器的特殊形式,它使未知电压或未知电势相平衡,从而测出未知电压或未知电势差的大小。更为常用的电势器只不过是一个有两个固定接头的电阻器,第三个接头连到一个可调的电刷上。电位器的另一个用途是再音响设备中用作音响控制。

  可调电阻首先是一种电阻,它在电子电路中可以起电阻的作用,它与一般电阻的不同之处是它的阻值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连续变化,在一些要求电阻值变动而又不常变动的场合,可使用可调电阻。可调电阻由于结构和使用的原因,故障发生率明显高于普通电阻。可调电阻器通常用于小信号电路中,在电子管放大器等少数场合也使用大信号可调电阻。

  可调电阻的技术参数  1、标称阻值

  可变电阻器的标称阻值是它两根固定引脚之间的阻值。为了便于生产,同时考虑的能够满足实际使用的需要,国家规定了一系列数值作为产品的标准,这一系列值就是电阻的标称系列值。

  2、额定功率

  额定功率是指正常工作时可承受的功率,其值为可变电阻两端的额定电压乘以额定电流,若工作功率大于其额定功率,则有可能会造成器件的损坏。

  可调电阻特性参数

  1、符合度又叫符合性,它是指可变电阻器的实际输出函数特性和所要求的理论函数特性之间的符合程度。它用实际特性和理论特性之间的最大偏差对外加总电压的百分数表示,可以代表可变电阻器的精度。

  2、分辨力,分辨力决定于可变电阻器的理论精度。对于线绕可变电阻器和线性可变电阻器来说,分辨力是用动触点在绕组上每移动一匝所引起的电阻变化量与总电阻的百分比表示。对于具有函数特性的可变电阻器来说,由于绕组上每一匝的电阻不同,故分辨力是个变量。此时,可变电阻器的分辨力一般是指函数特性曲线上斜率最大一段的平均分辨力。

  3、滑动噪声,滑动噪声是可变电阻器特有的噪声。在改变电阻值时,由于可变电阻器电阻分配不当、转动系统配合不当以及可变电阻器存在接触电阻等原因,会使动触点在电阻体表面移动时,输出端除有有用信号外,还伴有随着信号起伏不定的噪声。 对于线绕可变电阻器来说,除了上述的动触点与绕组之目的接触噪声外,还有分辨力噪声和短接噪声。分辨力噪声是由电阻变化的阶梯性所引起的,而短接噪声则是当动触点在绕组上移动而短接相邻线匝时产生的,它与流过绕组的电流、线匝的电阻以及动触点与绕组间的接触电阻成正比。

  4、可变电阻器的机械寿命,可变电阻器的机械寿命也称磨损寿命,常用机械耐久性表示。机械耐久性是指可变电阻器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动触点可靠运动的总次数,常用 “周”表示。机械寿命与可变电阻器的种类、结构、材料及制作工艺有关,差异相当大。

  可变电阻器还有额定功率、阻值允许偏差、最大工作电压、额定工作电压、绝缘电压、温度参数、噪声电动势及高频特性等参数,这些参数的意义与电阻器相应特性参数的意义相同。

网友:
可调电阻器,阻值可以调整的电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