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造工艺综述

楼主(2020-08-31):
PCB制造工艺综述

一、PCB制造行业术语
1. Test Coupon:试样
上量测信号的点跟接地点的距离和方式要符合所用的探棒。
2.金手指
test coupon是用来以TDR(Time Domain Reflectometer)测量所生产的PCB板的特性阻抗是否满足设
计需求。一般要控制的阻抗有单根线和差分对两种情况。所以,test coupon上的走线线宽和线距(有
差分对时)要与所要控制的线一样。最重要的是测量时接地点的位置。为了减少接地引线(ground lead)
的电感值,TDR探棒(probe)接地的地方通常非常接近量信号的地方(probe tip)。所以,test coupon
在线路板板边节点镀金(Edge-Conncetion),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金手指(Gold Finger),是用来与连
接器(Connector)弹片之间的连接,进行压迫接触而导电互连。这是由于黄金永远不会生锈,且电镀加工
有非常的容易,外观也好看,故电子工业的接点表面几乎都要选择黄金。
线路板金手指上的金的硬度在140 Knoop以上,以便卡插拔时确保耐磨得效果,故一向采用镀硬金的工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