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电路板上哪些区域不能涂三防漆?

楼主(2020-08-31):
      对于一些刚接触三防漆的人来说,由于不太了解三防漆的特性,生怕使用不当反而造成线路板元器件的损伤,特别是三防漆涂覆时电路板上哪些区域应进行遮蔽,哪些区域可进行涂覆,因此经常有人问,电路板上哪些区域不能涂覆三防漆?其实这个在业内并没有十分具体的规定,与用户的实际需求有关。一般连接器,开关,散热器,金手指,定位孔等这些位置要涂覆前是要做遮蔽保护的。根据使用经验,以下这些区域不能涂覆三防漆。
大多数产品涂覆三防漆时的要求如下:
不能被涂覆的区域
1.需要电气连接的区域,如金焊盘、金手指、金属通孔、测试孔等;
2.电池及电池固定架;
3.连接器;
4.保险丝及外壳;
5.散热装置;
6.跳线;
7.光学装置的镜头;
8.电位计;
9.传感器;
10.没有密封的开关;
11.会被涂层影响性能或操作的其它区域。
比如电感类元器件,涂覆三防漆后很可能会影响电气属性,一定要事先测试
必须涂覆的区域
除以上提到的区域,所有其它焊点、元器件管腿、元器件导体部分都应该被涂覆,一般是对必须遮蔽的元件进行保护处理后整板进行涂覆。

网友:
    三防漆是一种特殊配方的涂料,用于保护线路板及其相关设备免受坏境的侵蚀,从而提高并延长它们的使用寿命,确保使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涂了三防漆,更有效的保护焊点、元器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