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为什么要设计拼板?

楼主(2020-08-31):
    PCB为什么要设计拼板?

网友:
    A.满足设备最小尺寸要求(50mm*50mm),如不满足也可使用贴片载具生产,但是会造成生产效率低下且需要制作贴片载具,总体大大增加贴片生产成本。
    B.提高贴片生产效率,Line Balance ,贴片降低贴片生产成本。
为什么要拼板--降低成本(终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