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华PCB| 8个有关PCB布线窍门的经典解答

楼主(2020-08-31):
  8个有关PCB布线窍门的经典解答

  一、问:在小信号电路中一段很短的铜线所具有的电阻一定不重要吧?
  答:印制PCB线路板的导电带做得比较宽,增益误差会降低。在模拟电路中通常使用比较宽的导电带为好,但是许多印制线路板的设计者(和印制线路板设计程序)更喜欢采用最小宽度的导电带以便于信号线的布置。总之,在所有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计算导电带的电阻并分析其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

  二、问:前面介绍了有关单纯电阻的问题,的确一定存在一些电阻,其性能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料。请问一段导线的电阻会怎样呢?
  答:情况不一样。你所指的是一段导线或者是起导线作用的PCB线路板中的一段导电带。由于室温超导体至今还没问世,所以任何一段金属导线都起到低阻值电阻器的作用(它也具有电容和电感的作用),这样必须考虑它对电路的影响。

  三、问:宽度过大的导电带与印制线路板背面的金属层构成的电容会有问题吗?
  答:问题很小。虽然由印制线路板的导电带构成的电容很重要,但总是应该先估算一下。如果不存在上述情况,即使较宽的导电带形成很大的电容也不会带来问题。若带来问题,可去掉一小块接地平面的面积,以减小对地的电容。

  四、问:什么是接地平面?
  答:假如一块印制线路板的整个一面(或者一块多层印制线路板的整个夹层)的铜箔用来接地,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接地平面。任何地线的排布都要使其具有尽可能小的电阻和电感。倘若一个系统使用一个接地平面,那么它受接地噪声影响的可能性很小。且接地平面具有屏蔽和散热的作用。

  五、问:这里所说的接地平面对制造厂家来说很困难,对吗?
  答:在20年前这方面确实有些问题。今天由于印制线路中的粘结剂、阻焊剂和波峰焊技术的改进使制造接地平面已成为印制线路板的常规作业。

  六、问:你说一个系统使用一个接地平面使其遭受地噪声的可能性很小,留下来的接地噪声问题还有什么不能解决?
  答:尽管有一个接地平面,但是其电阻和电感却不为零,倘若外部电流源足够强,它将影响精密的信号。通过合理地排布印制线路板,使大电流不能流到影响精密信号产生接地电压的区域,这个问题就能减到最小。有时在接地平面上断开或开缝可以使大的接地电流从敏感区域改变流向,但是强行改变接地平面也能使信号绕道进入灵敏区域,所以这样的工艺技术必须小心使用。

  七、问:怎样才能知道在一个接地平面上产生的电压降?
  答:通常电压降可以测量到,但有时候可以根据接地平面材料的电阻和电流所经过的导电带的长度进行计算,不过计算可能很复杂。在直流到低频(50kHz)范围内的电压可以用仪表放大器。放大器的地假如与其电源地分开,则示波器必须连接到所用电源电路的电源地。led照明接地平面上任意两点间的电阻可以用探头加到这两点上进行测量。放大器增益和示波器灵敏度综合起来可使测量灵敏度达到5μV/div。放大器的噪声将增大示波器波形曲线的宽度,大约为3μV,但还是有可能使测量的分辨率达到约1μV水平,这足够判别大多数接地噪声,并且置信度可达80%。

  八、问:高频接地噪声如何测量?
  答:使用合适的宽频带仪表放大器测量高频接地噪声是很困难的,所以使用高频和甚高频无源探头较为适当。它由铁氧体磁环(外径为6~8mm)组成,磁环上有两个线圈,每个线圈6~10匝。为了构成一个高频隔离变压器,一个线圈连到频谱分析仪输入端,另一个线圈连到探头。测试方法与低频情况类似,但频谱分析仪用幅频特性曲线表示噪声。这与时域特性不同,噪声源可以根据它们的频率特征很容易进行区别。此外使用频谱分析仪的灵敏度至少比使用宽频带示波器高60dB。

网友:
虽然由印制线路板的导电带构成的电容很重要,但总是应该先估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