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Layout与router的相互切换,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0-08-31):
pads9.5Layout与router的相互切换,总是发生严重的程序运行错误,这个该怎么解决?各位大神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这样弄:

    1、用layout打开你的PCB,导出.asc
    2、关掉现在的PCB;
    3、再打开你的Layout,导入刚刚的.asc;
    4、试试切换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弄:

1、用layout打开你的PCB,导出.asc

    谢谢,又出现新的问题,layout切换到router,然后layout退出,停止工作;router切换layout,layout进去是空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又出现新的问题,layout切换到router,然后layout退出,停止工作;router切换layout,layout进去是 ...

这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