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okie板上运行CoOS例程运行出错

楼主(2020-08-31):
今天尝试将cookie板上运行CoOS, CoIDE里面有例程可以直接用,但是添加之后编译没有问题,运行的时候程序出错。通过调试,发现系统进入了错误处理函数中:

任务A的代码如下:
  • void taskA (void* pdata) {
  •   unsigned int led_num;
  •   for (;;) {
  •         led_num++;
  •         CoTickDelay (50);
  •   }
  • }

复制代码

主函数如下:
  • int main (){
  •   CoInitOS ();                                 /*!< Initial CooCox CoOS          */
  •   /*!< Create three tasks        */
  •   CoCreateTask (taskA,0,0,&taskA_stk[STACK_SIZE_TASKA-1],STACK_SIZE_TASKA);
  •   CoCreateTask (taskB,0,1,&taskB_stk[STACK_SIZE_TASKB-1],STACK_SIZE_TASKB);
  •   CoCreateTask (taskC,0,2,&taskC_stk[STACK_SIZE_TASKC-1],STACK_SIZE_TASKC);
  •   CoStartOS ();                            /*!< Start multitask                   */
  •   while (1);                /*!< The code don''t reach here           */
  • }

复制代码

初次接触实时系统,暂时还不知道问题何在,还望赐教~

网友:
    是你启用了某个中断,但是没有写对应的中断函数, 就跳到了defaultintfault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