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调制解调的话,调制端帧长度问题

楼主(2020-08-31):
做调制解调的话,调制端每帧开始要加上同步头再加上数据,如果数据不够一帧怎么办,是不是末尾加零凑成一帧。如果数据长度超过一帧或多帧,是不是做成多帧,每帧开始插上同步头,如果最后一帧数据又不够一帧怎么办,是不是又添加零,这样的话解调端解调的话末尾解调的零怎么确定是添加的0还是数据信息0。

网友:
加零这个操作应该是MAC层的上层实现的,通常用软件搞更方便。PHY 只需要是一个确定长度的帧,帧的内容的解析不是phy的事。通常协议会封装很多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