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2.4G的无线射频芯片,如何增加发送距离,有没有专用的增益芯片? 谢谢

楼主(2020-08-31):
请问,使用2.4G的无线射频芯片,如何增加发送距离,有没有专用的增益芯片?
谢谢

网友:
2.4G是个标准的频点,市场上有很多射频放大器的厂商。你也可以看看固定121,15,18dB增益的TRF37A75,B75和C75

网友:
TI的目前供2.4GHz 私有协议芯片用的PA+LNA射频前端主推 CC2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