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问题

楼主(2020-08-31):
电路图如下:+-15V供电,在输入输出都没接只接电源的情况下芯片都会烧,并没有超过额定电压范围啊?我焊了4块板子,每一块板子,每个芯片都有问题,这是为什么啊?
烧坏的电路板如下: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是不是连锡了

网友:
    输入和输出都是AGND参考 为啥单出一个DGND,而且AGND和DGND之间有电阻和电感,只用一个0欧姆不行吗?

网友:
    真的太好了,学习学习,讲的很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
    芯片有3个规格±15v,±12v,±5v,确认一下是不是这里有问题

网友:
    应该加二极管在-15V的输入吧

网友:
    +15和-15没接反吧,看样子和DGND也没关系,把U1去掉看一下,不过AGND和DGND也不应该用33欧连接吧

网友:
    把电路  一部分 一部分的往上加  看那部分电路引起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芯片的+-15V电容太小了,用电解电容47uf/50v看看

网友:
    估计是零点电位不准造成的,你把那个小电阻和电感去掉,换成0欧或者磁珠试试

网友:
    你的ADG1419芯片的GND脚接错位置没有,我看你的图应该接在AGND的位置吧。

网友:
    是不是封装错了,DIP和SOP有些芯片管脚是不一样的。

网友(2020-11-17):
吃瓜群众

网友:
    两个地连接设计有问题,肯定产生压差

网友:
    R3 L1是干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