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侧输入峰值为0.5V的正弦信号,P1的1和2之间接一个电阻,现在上电之后电阻R9被...

楼主(2020-08-31):
从左侧输入峰值为0.5V的正弦信号,P1的1和2之间接一个电阻,现在上电之后电阻R9被烧坏,是哪出现问题了,求教!' i9 I# p9 k$ B6 U

网友:
一上电。二个MOS管就会导通,两个电阻的总的压降是14V.你自己算下电阻承受的功率就知道为什么会烧。

网友:
是否为所接电阻功率太小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