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知识

楼主(2020-08-31):
电阻是电子产品中使用多的电子元件,约占总数的35%,而有些产品如彩电则占50%因此电阻的质量对产品有重要影响。常用电阻有碳膜电阻,金属膜电阻,金属氧化膜电阻,实心电阻和绕线电阻。

  技术参数:

  1电阻和阻值:导电材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电流流过的物理性能。 在保证测试灵敏度的情况下,应注意测试电压应的低,时间尽量短,避免电 阻发热引起误差。并使测量功率小于额定功率的10%。

  2 标称电阻及允差:即实际值与标称值之间的差别。

  3 额定功率:在正常大气压力(650-800mmhg)和额定温度下, 长期连续工作并能满足性能要求所允许的功率。

  4额定电压:由阻值和功率换算的电压, 考虑到电击穿, 上升到一定值后, 受工作电压的限制。

  5工作电压:由于尺寸结构的限制所允许的连续工作电压。

  6温度系数:在某一规定的环境温度范围内,温度改变1度电阻的变化量。

  7绝缘电阻:在正常大气压力下,电阻引线与电阻壳体之间的绝缘电阻。

  8噪声:产生于电阻器中的一种不规则的电压起伏,包括热噪声和电流噪声两部分,热噪声是由于导体内部不规则的电子自由运动,使导体任意两点的电压不规则变化。在非线绕电阻中, 还有电流噪声,由于电流噪声和电阻两端的工作电压成正比,所以可衡量电流噪声的指标uv/v

  9稳定性:在指定的时间内,受到环境,负荷等因素的影响,保持其初始阻值的能力。

  10电阻的负载特性:允许功率与环境温度的关系,当环境温度等于环境温度时,功率将降为零。

  标称阻值与额定功率系列:

  标称阻值的选取由以下几何级数通向表达式表示,An=(10开k次方)n-1(次方),这是一个特殊的几何级表达式,其公比为10开k次方,n为几何级数的项数, 例如在10 以内要求有三个值, 那么k取3 ,公比为2.154

  按n=1,2,3计算,得1,2.154,  4.64 取整为:1,2.2 , 4.7

  如果k 取6,公比为1.468,可得1,1.5,2.2, 3.3,4.7,6.8

  电阻的标称值系列即将k分别取为6,12,48,96,192化整后构成的几何数列,称为:E6,E12,E48,E96,E192系列,分别使用于允差为20%M, 10%K,5%J,2%G,1%F,0.5%D .

  从以上可以看出,以上电阻的偏差极限是相重叠的,

  所以无论生产的电阻值是多少,都可把他规为某一标称值

  即可做到零废品生产。

  电阻的额定功率也是采用标准化的额定功率系列值:

  0.05.125 0.25 0.5  1  2  5  10  25  50  100W

  色环标志法:黑 0   棕 1    红2   橙3   黄4   绿5   蓝6   紫7 灰8  白9  金5%   银10%

  例如:当电阻为四环时,一环必为金色或银色。那么前两位为有效数字, 第三位为乘方数,第四位为允差。

  当电阻为五环时,後一环与前面四环距离较大。前三位为有效数字, 第四位为乘方数, 第五位为允差。

  表示允差的文字符号

  B 0.1%  C0.25%  D0.5%  F1% G2%  J5%  K10%  M20%  N30%

  电阻的型号命名方法:

  部分:主称 R电阻,W电位器

  第二部分:材料  T碳膜   H合成膜   S有机实心  N无机实心  J金属膜  Y金属氧化膜  C化学沉积膜   I玻璃铀膜  X线绕

  第三部分:类别  1普通 2普通 3超高频  4高阻  5高阻

  7精密 8高压 9特殊 G高功率 W微调  T可调  D多圈

网友:
导电材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电流流过的物理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