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调试一个电路,检测多路市电220VAC的电压大小,设计了一个电路

楼主(2020-09-01):
    最近在调试一个电路,检测多路市电220VAC的电压大小,设计了一个电路。电路见下图. 火线L和零线N经过电阻分压(电压衰减到200mv左右)、直流偏置后,进入差分放大电路,放大后接入单片机的ADC。 使用交流可调电源和示波器进行电路调试。电路经过调试,随着电压的变化,ADC_IN9波形幅度也跟随线性变化,但是只接零线或火线时,ADC_IN9也有波形即也有电压值,比较困惑,特求助,非常感谢!

网友:
    正常呀!楼主,有波形肯定就有电压,你要看是什么波形。

网友:
    楼主这个电路没有考虑到共模抑制措施,设计初衷是只针对L和N的差值有响应,设计出来的结果是对该差值有响应以外,还分别对L-地线差值、N-地线差值都有响应。设计失败。请考虑使用一个隔离变压器提供输入电压,或者用运放搭成仪表放大器抑制共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