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信号发生器的分类介绍

楼主(2020-09-01):
    信号发生器又称信号源或振荡器,在生产实践和科技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各种波形曲线均可以用三角函数方程式来表示。能够产生多种波形,如三角波、锯齿波、矩形波(含方波)、正弦波的电路被称为函数信号发生器。下面安泰信号发生器维修中心网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信号发生器的种类、使用方法及其注意事项。
信号发生器有许多不同的类型,它们有不同的用途和应用。主要的信号发生器类型有函数发生器、射频和微波信号发生器、任意波形发生器、数字码型发生器和频率发生器。这些信号发生器又可以分成两大类,通用信号发生器与专用信号发生器。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它们的特点与区别在哪里。
信号发生器的种类
1、函数发生器

    函数发生器(FunctionGenerator)是一个可以生成简单重复波形的电子设备,可以用于生产测试、仪器维修和实验室,还广泛使用在其它科技领域。内部包括一个电子振荡器,一个具备生成重复波形的电路。函数发生器可以生成的最常见波形有正弦波、方波、三角波、锯齿波,这些波形可以是不断重复的或是单次脉冲的(需要内部或外部的触发源)。如果频率高于20kHz,函数发生器往往还具有调制的功能,可以进行调幅、调频、调相、脉宽调制和VCO控制。函数发生器通常不适合需要低失真或稳定频率信号的应用,主要还是用于模拟电路。
    2、任意波形发生器

    任意波形发生器(ArbitraryWaveformGenerator,缩写AWG)是一个复杂的信号发生器,它能在频率范围、精度和输出电平的范围内产生任意波形。与产生一组特定波形的函数发生器不同,AWG允许用户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指定任意的源波形作为输出。AWG通常比函数发生器更昂贵,主要用于高端设计和测试应用,AWG具有无可比拟的灵活性、速度和保真度,是高速串行、光通信、雷达测试和电子战领域的理想解决方案。
    3、射频与微波信号发生器
    射频和微波信号发生器(RF&MicrowaveSignalGenerator)用于测试包括蜂窝通信、WiFi、WiMax、GPS、广播、卫星通信、雷达和电子战等各种应用的组件、接收机和系统。射频和微波信号发生器通常具有相似的特性和能力,但频率范围不同。射频信号发生器通常从几KHz到6GHz,而微波信号发生器覆盖的频率范围更宽,从1MHz到至少20GHz。有些型号可以实现高达70GHz的直接同轴输出,使用外部波导源模块时可以高达数百GHz。射频和微波信号发生器可以进一步分类为模拟信号发生器与矢量信号发生器。
    4、模拟信号发生器
    基于正弦波振荡器的模拟信号发生器(AnalogSignalGenerator)在数字电l路诞生之前是常见的,至今仍在使用。射频模拟信号发生器能够产生连续波音调。输出频率通常可以在其频率范围内任意调谐。一些型号可以提供各种类型的模拟调制,可能包括AM、FM、相位调制和脉冲调制。另一个常见功能是内置衰减器,它能够改变信号的输出功率。取决于制造商和型号,模拟射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功率范围可从135到30dBm。
    5、矢量信号发生器
    随着数字通信系统的出现,用传统的模拟信号发生器来测试这些系统已经不可能了。这就导致了矢量信号发生器(VectorSignalGenertor)的发展。这些信号发生器能够产生使用大量的数字调制格式如QAM、QPSK、FSK、BPSK和OFDM的数字调制无线电信号。此外,由于现代商业数字通信系统几乎都基于明确定义的行业标准,矢量信号发生器可以根据这些标准生成信号。相比之下,军事通信系统如JTRS,非常强调鲁棒性和信息安全的重要性,通常使用专有的方法。为了测试这些类型的通信系统,用户通常会创建自己的自定义波形,并将它们下载到矢量信号发生器中,以创建所需的测试信号。

    6、数字码型发生器
    数字码型发生器(Digitalpatterngenerator)是用来满足特定数字测试要求的专用工具,其用途是生成具有一定数据格式的满足各种数字激励需求的数字信号。
信号发生器,在使用过程中需要采用正确的方法进行操作,否则很容易发生故障问题,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并且由于使用过程中干扰性因素的影响,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些细节因素,以保证更好的利用信号发生器。下面金能电力小编为大家介绍信号发生器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二、信号发生器使用方法
    选用与验电器相同电压等级的验电信号发生器。手持验电器工作部分(验电器头)将发生器的电极头接触被测验电器的电极头,按动“工作”开关,此时验电器发出声光信号表明验电器的性能完好,如无声光指示表明验电器有故障,应修理或更换后使用。检测近电报警安全帽时只须将高压信号发生器的电极头靠近报警器按动“工作”开关即可。
    信号发生器使用注意事项
1.信号发生器设有“电源指示”,使用时指示灯不亮,应更换电池后再使用。
    2.信号发生器不用时应放在干燥通风处,以免受潮。

网友:
    数字码型发生器(Digitalpatterngenerator)是用来满足特定数字测试要求的专用工具,其用途是生成具有一定数据格式的满足各种数字激励需求的数字信号。

网友:
    主要的信号发生器类型有函数发生器、射频和微波信号发生器、任意波形发生器、数字码型发生器和频率发生器。这些信号发生器又可以分成两大类,通用信号发生器与专用信号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