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v6的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研究

楼主(2020-09-01):
    随着互联网在人们生活中的广泛应用,Internet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现在的无线网络已经集成了网络技术、嵌入式技术、微机电系统(MEMS)及传感器技术并将Internet从虚拟世界延伸到物理世界,从而将信息世界与人们生活的真实世界融合在一起,改变了人与自然交互的方式,满足了人们对“无处不在”的网络的需求。
    无线传感器网络(Wireless SensorNetwork,WSN)是集信息采集、信息处理、信息传输于一体的综合智能信息系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IPv6传感器网络是一种新兴的网络形态,它把IPv6技术融入无线传感器网络,采用分层结构构建开发式的网络体系,不仅能解决无线传感器网络间、无线传感器网络与Internet间的互连互通问题,同时解决了无线传感器网络固有的缺点,如需要数量巨大的地址资源、需要实现有效地址管理机制、缺乏应有的安全机制等问题。文章就IPv6技术在无线传感网络组网的应用,概述了相关的关键技术及重点解决问题。
    1 IPv6无线传感器网络与现有网络的互联互通方式
    IPv6无线传感器网络与现有网络的互联互通主要有两种:直接接入方式、网关接入方式。
    (1)直接接入方式
    采用移动终端直接与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通信的方式进行互联,简化了网络接入的模型,不需要特殊的中间节点或者网关进行转发,直接接入现有网络,成为网络终端,实现与现有网络的无缝融合。IPv6无线传感器网络与现有网络互联互通的直接接入方式如图1所示。

    1 直接接入方式

    (2)网关接入方式
    IPv6无线传感器网络协议栈,将采集的数据通过无线传感器网络路由协议汇聚到网关,由网关对数据的转发处理,接入各种承载网络将信息发送到服务器,网关只需配置相应的接入模块即可。服务器端对监测信息进行处理和分析,并存储到数据库中。用户终端通过现有网络的协议访问服务器,获取IPv6无线传感器网络设备的信息,实现对设备的访问、控制以及有效的管理网关接入方式如图2所示。

    2 网关接入方式

    IPv6基本协议栈核心协议的最基本功能:
    IPv6基本描述协议、ND(邻居发现)协议、ICMPv6(因特网控制报文)协议和IPv6地址的自动配置协议等。IPv6基本描述协议:IPv6数据包的发送、接收、处理等基本功能。ND(邻居发现)协议:邻居发现的地址解析功能,实现邻居请求和邻居通告。CMPv6(因特网控制报文)协议:主要实现控制报文的消息处理,以及对网络诊断功能的回应请求和回应答复。IPv6地址自动配置协议:根据IPv6地址格式的要求,主要实现IPv6链路本地地址的配置和请求节点多播地址的配置。

    2路由算法
    通常的路由算法是:首先在目的地址缓存中查找与发送报文目的地址匹配的记录,找不到再在前缀列表中查找与之匹配的记录,还找不到再看是否有默认路由;其中之一匹配成功,得到下一跳地址,如果都不成功,目的地址设为下一跳地址。再查找邻居表,如果有与下一跳地址匹配的记录,用该记录中的MAC地址发送报文;否则,调用地址解析程序解析下一跳IP地址对应的MAC地址,解析成功,更新邻居表,发送报文,解析失败,返回错误。在无线传感器网络中,内部节点只有一个接口,为简化下一跳的选择过程,做如下处理:前缀表中按照前缀长度递减排序,并加上链路本地前缀和默认路由,默认路由前缀长度设置为0,是表中的最后一条记录。这样在选择下一跳时,可顺序查找前缀表,第一个找到的就是最长前缀匹配,即使在真正的前缀中找不到匹配的下一跳,最后一条记录是默认路由,肯定能匹配成功。删去目的地址缓存及其匹配过程。目的地址缓存的目的是提高下一跳选择的效率,在内部节点上的前缀记录实际上只有三条记录:链路本地地址前缀对应的记录;全球弛址前缀对应的记录;默认路由。如果还使用目的地址缓存,不仅消耗内存空间和代码空间。而且实际的查询效率也得不到有效提高。
    IPv6的优点之一就是提供灵活的路由机制。由于分配IPv4网络ID所用的方式,要求位于Internet中枢上的路由器维护大型路由表。这些路由器必须知道所有的路由,以便转发可能定向到Internet上的任何节点的数据包。通过其聚合地址能力,IPv6支持灵活的寻址方式,大大减小了路由表的规模。在这一新的寻址结构中,中间路由器必须只跟踪其网络的本地部分,以便适当地转发消息。
    邻居发现提供以下一些功能:
    (1)路由器发现。这允许主机标识本地路由器。
    (2)地址解析。这允许节点为相应的下一跃点地址解析链路层地址(替代地址解析协议)。地址自动配置。这允许主机自动配置站点一本地地址和全局地址。邻居发现将Internet控制消息协议用于IPv6(ICMPv6)消息,这些消息包括:
    (3)路由器广告。在伪定期的基础上或响应路由器请求由路由器发送。IPv6路由器使用路由器广告来公布其可用性、地址前缀和其他参数。
    (4)路由器请求。由主机发送,用于请求链路上的路由器立即发送路由器广告。
    (5)邻居请求。由节点发送,以用于地址解析、重复地址检测,或用于确认邻居是否仍可访问。
    (6)邻居广告。由节点发送,以响应邻居请求或通知邻居链路层地址中发生了更改。
    (7)重定向。由路由器发送,从而为某一发送节点指示指向特定目标的更好的下一跃点地址。

    3无线传感器网络和有线网络交互及稳定性
    本文提出通信网络采用有线网络和无线传感器网络相融合拓扑模型,如图3所示。用现有专用光纤,无线传感器网络具有网络自愈功能,且每个节点都是一个传感器,可采集相关信息数据,同时充当无线网络路由器传输数据。无线传感器网络通过接入节点(AccessPoint,AP)接入有线网络,将数据通过专用光纤传输至中心监控系统。AP节点是无线传感器网络同有线网络交互的网关节点,同时运行无线网络通信和有线网络通信双协议。

    3无线传感器网络和有线网络协议交换

    在IPv6协议族中,有线网络数据传输使用硬件地址(MAC)进行识别设备,其中地址解析协议(ARP)完成IP地址和数据链路层使用的硬件地址之间的转换,因此为了保证无线传感器网关在有线网络中的通信,必须要实现ARP协议功能。无线传感网络中节点都还拥有自己唯一的MAC地址,参考TCP/IP下的实现机制,实现Zigbee协议中的适配层和ARP,实现IP地址到Zigbee无线传感器节点地址的映射。协议转化如上图所示,完成数据在Zigbee无线传感器网络和TCP/IP有线网络之间的协议转换过程。

    4互联互通下行物理层/链路层
    开发互联互通下行物理层/链路层支持802.15.4等协议,其中802.15.4支持多频段,包括780 MHz和2.4 GHz。物理层是通过中继器或集线器在电缆之间复制比特流。如图4所示。

    4物理层

    数据链路层是通过网桥或交换机在网段之间根据数据帧中的信息(MAC地址)转发数据帧。如图5所示。网关用来连接不同体系结构的网络。如图6所示。

    5数据链路层

    6网关

    IEEE 802.15.4是2004年提出的无线标准的安全网络技术,主要定义物理层和MAC层的协议,其余协议主要参照和采用现有的标准。802.15.4主要应用于工业控制、远程监控和楼宇自动化领域,后期802.15.4的市场将转向消费者和家庭用户,主要应用于家庭自动化、安全和交互式玩具。802.15.4网络另一个充满魅力的应用领域是精作农业。针对巨大的中国市场和2008年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802.15.4技术产品将在中国的环境监测和保护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利用该技术可以对污染源,特别是各工厂废水,废气的排放口进行实时监测控制,在每个排放口安装相应感应器,完成样本的采集、分析和最终的流量测定。就目前的环境来说,污染源的数量大的惊人,仅北京地区的排污口就有几万个。基于IPv6的IEEE802.15.4的无线传感器网络是目前研究的一个热点。其中,设计适合传感器节点的嵌入式IPv6协议栈是一个关键。
    802.15.4工作在工业科学医疗(ISM)频段,它定义了两个物理层,即2.4GHz频段和868MHz/915 MHz频段物理层。免许可证的2.4GHz ISM频段全世界都有,而868MHz和915 MHz的ISM频段分别只在欧洲和北美有。在802.15.4中,总共分配了27个具有3种速率的信道:2.4 GHz波段为全球统一、无需申请的ISM频段,有助于15.4设备的推广和生产成本的降低。2.4GHz的物理层通过采用高阶调制技术能够提供250Kb/s的传输速率,有助于获得更高的吞吐量、更短的通信时延和工作周期,从而更加省电。在868MHz频段有1个20Kb/s(或20Ksymbol/s)的信道。

    5结语
    IPv6传感器网络是IPv6技术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融合,具有两者各自部分特征,同时也具有其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决定了IPv6传感器网络不适合直接采用IPv6网络或无线传感器网络的传统体系结构,主要体现在:传统的传感器网络体系结构不支持IPv6协议,无法实现与下一代互联网的直接融合,不支持端到端通信,可扩展性不高。IPv6作为下一代互联网的核心协议,充分考虑了网络中的各种问题,已经形成一套功能强大、鲁棒性好的协议体系,无法应用在存储资源和处理资源受限的传感器网络中。因此,必须在充分考虑到此网络的特点和特殊性的前提下,重新构建基于IPv6的传感器网络体系结构。基于IPv6over IEEE802.15.4的无线传感器网络是一门新兴的网络技术,应用领域广泛,如将它应用到家电的控制方面,把手机、PDA加入。同时因为IPV6替代IPV4以后,可以实现三网合一。同时可以把网格计算、高清晰电视、远程医疗等整合在一起,使网络真正成为信息高速公路。这对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效益,将其应用到各个信息行业并进行推广后,将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网友:
    IPv6传感器网络是一种新兴的网络形态,它把IPv6技术融入无线传感器网络,采用分层结构构建开发式的网络体系,不仅能解决无线传感器网络间、无线传感器网络与Internet间的互连互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