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层到参考层的距离很大了,这个还有参考意义吗?

楼主(2020-09-01):
    走线层到完整的地平面的距离很大了,这个参考的地平面还有意义吗?30多mil的距离。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网友:
    也有这个的疑惑,帮你顶一下

网友:
    几十年前,我们是两层板,其中底层是参考平面,效果都有。2MM厚的单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有没有大神来解答一哈

网友B:
    30多mil 的距离不要单纯依靠参考层,因为电磁场空间约束范围太大,容易会有EMI问题,线宽线距也比较大,使用3H 5H经验规则也会白白占用许多PCB面积。这种情况要使用共面波导模式,用同层的包地作为传输线的主导参考导体,传输线到包地平面的距离控制在8-10mil 以内基本上30mil以外的参考层有没有地平面都无关紧要了。

网友:
    学习了,一边理解一边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多mil 的距离不要单纯依靠参考层,因为电磁场空间约束范围太大,容易会有EMI问题,线宽线距也比较大,使用3H 5H经验规则也会白白占用许多PCB面积。这种情况要使用共面波导模式,用同层的包地作为传输线的主导参考导体,传输线到包地平面的距离控制在8-10mil 以内基本上30mil以外的参考层有没有地平面都无关紧要了。

    噢噢,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