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dc是不是即可以仿压降也可以仿温升

楼主(2020-09-01):
powerdc是不是即可以仿压降也可以仿温升

网友A:
    是的,可以做电热协同仿真、纯电仿真、纯热仿真,参考学堂课程《信号完整性仿真实训营》第4章:https://edu.eda365.com/my/course/88.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可以做电热协同仿真、纯电仿真、纯热仿真,参考学堂课程《信号完整性仿真实训营》第4章:https://edu ...

    请教下,powerDC是2D/2.5D的,还是3D的,仿真的精度怎么样

网友:
    2.5D,对电热仿真来说,精度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