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焊飞溅的原因

楼主(2020-09-01):
电阻焊,是指利用电流通过焊件及接触处产生的电阻热作为热源将想件局部加热,同时加压进行焊接的方法。焊接时,不需要填充金属,生产率高,焊件变形小,容易实现自动化。电阻焊的飞溅有多方面的原因产生。

  焊接设备影响因素  1、焊接焊钳

  气动焊钳的最小开口尺寸:气动焊枪的形成一般分为两段,开口最大值到开口最小值和开口最小值到焊接间隙最小状态。焊接闭合期间的行程变化会导致焊钳在焊接时出现空载,这样会导致压力不足出现飞溅。采取措施:在电极帽更换后需要对气动焊钳的较小开口距离需要进行定期检查监控

  焊钳上下电极的对中性差,会导致电极帽与工件接触位置产生差异,从而焊接电流密度集中产生电火花飞溅。采取措施:焊钳上下电极的电极对中性需要每天进行点检。

  2、气路系统压力

  气动焊枪的焊接压力可以通过系统压力和焊枪回程压力推算。气动焊枪的焊接压力不足会导致飞溅产生。采取措施:(1)定期检查气路系统压力和焊枪回程压力;(2)定期更换网状消音、排气装置减少负压;(3)定期维护缸体密封条件。

  3、伺服焊枪

  伺服焊枪通过电极扭矩对焊钳进行加压,因此要比气动焊枪对压力的控制更加稳定从而得到更好的焊接质量。(1)伺服焊枪通过电机扭矩计算焊钳压力智能化较高,对焊点形成过程中产生的负压起到补偿作用;(2)通过修磨补偿的方式弥补工件和焊枪定臂电极间隙,减少机器人分解压力。

  焊接工艺影响因素  1、焊枪与工件垂直

  焊枪与工件不垂直会使电极帽与零件的接触状态异常, 由于零件与焊枪不贴合产生反作用力从而减少焊接压力,产生焊接飞溅。采取措施:(1)调整机器人焊接轨迹;(2)对手工焊接增加辅助导向。

  2、工件配合状态影响

  对于高强度钣,工件间钣材间隙较大,会对电极产生负压作用,导致焊接飞溅。采取措施:(1)预热焊接的方式消除板材间隙;(2)改进单件尺寸消除零件匹配间隙。

网友:
气动焊枪的焊接压力可以通过系统压力和焊枪回程压力推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