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lelist问题

楼主(2020-09-01):
rulelist这个在help里怎么没有?下面这个矩阵是建立控制规则表吧,求解释一下!
rulelist=[7 7 7 1 1;
                  6 7 7 1 1;
                  5 7 7 1 1;
                  4 7 6 1 1;
                  3 7 5 1 1;
。。。。。。。]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此为规则列表,此表能够唯一性地定义模糊系统的规则:
例如:
ruleList=[
        1 1 1 1 1
        1 2 2 1 1];
a = addrule(a,ruleList);
说明系统具有两个输入一个输出:
"If Input 1 is MF 1 AND Input 2 is MF 1, then Output 1 is MF 1."   此规则的权重weight=1
"If Input 1 is MF 1 AND Input 2 is MF 2, then Output 1 is MF 2."   此规则的权重weight=1
补充说明:
The first m columns refer to the inputs of the system. Each column contains a number that refers to the index of the membership function for that variable.
The next n columns refer to the outputs of the system. Each column contains a number that refers to the index of the membership function for that variable.
The m + n + 1 column contains the weight that is to be applied to the rule. The weight must be a number between zero and one and is generally left as one.
The m + n + 2 column contains a 1 if the fuzzy operator for the rule's antecedent is AND. It contains a 2 if the fuzzy operator is OR.

网友:
来学习一下,二楼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就是规则表用矩阵表示出来了,但总是最后多一位,基本后两位是“1 1”,即权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