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阻测试仪原理是什么_直流电阻测试仪用途_直流电阻测试仪接线图

楼主(2020-09-01):
直流电阻测试仪简介
  直流电阻测试仪是取代直流单、双臂电桥的高精度换代产品。仪器采用了先进的开关电源技术,由四位半LCD液晶显示测量结果,三位半LCD液晶显示环境温度或测试电流值,克服了其它同类产品由LED显示值在阳光下不便读数的缺点,同时具备了自动消弧功能。本仪器具有测速快、精度高、显示直观、抗干扰能力强、体积小、耗电省、测试数据稳定可靠、不受人为因素影响等优点。是测量电力变压器等各种感性负载电阻及低压开关接触电阻、电线电缆或焊缝接口电阻的理想仪器,其测量速度比电桥快一百多倍。仪器内装可充电电池组(12V),交、直流两用,便于现场及野外测试。
  直流电阻测试仪主要特点
  1、采用高速16位A/D转换器,测量数据稳定,重复性好。
  2、自动程控电流源技术,电流源共设1000个电流档位,由内部微控制器根据被测电阻自动控制,从而达到比较宽的测量范围和最佳的测量状态,无须手动切换电流换档。
  3、响应速度快,在测量状态可以直接转换分接开关,仪器会自动提示,新的电阻值很快就会显示出来。
  4、高度智能化设计,功能设置巧妙先进,可自动判断测试线虚接、断线等故障。
  5、保护功能完善,能可靠保护反电势对仪器的冲击,具有自动放电指示功能。
  6、可显示测量电流和测量时间。
  7、智能化功率管理技术,可有效减轻仪器内部发热。
  8、可储存120次测量数据,掉电不丢失。
  9、全部汉字菜单及操作提示,直观方便。10、数字电阻测量仪测量精度高、性能稳定、显示清晰、测量范围宽、抗干扰能力强。
  直流电阻测试仪技术指标
  输出电流:5A、10A、20A、50A
  量程: 40μΩ~400mΩ(50A)
  100μΩ~1Ω(20A)
  500Ω~2Ω(10A)
  1mΩ~4Ω (5A)
  准确度:0.2%
  分辨率:1μΩ
  工作温度:0~40℃
  环境湿度:≤90%RH,无结露
  工作电源:AC220V±10%,50HZ±1HZ
  恒流源:2A(1μΩ~20mΩ、20mΩ~200mΩ、0.2Ω~2Ω)
  200mA(2Ω~20Ω)

  直流稳压稳流电源特点
  直流稳压电源是高稳定度的稳压稳流自动转换的精密直流电源、输出电压在额定范围内连续可调。输出电流、电压显示分别有数显,液晶显示,指针式。电源形式有单路、双路和三路三种以上。双路输出都可设计串联或并联,输出具有良好的、过载、过压、短路等保护措施,安全性极对可靠。
  直流电阻测试仪工作原理
  直流电阻测试仪内有一个能产生直流电流的恒流源。在测量电阻时,恒流从I+、I-端向被试品馈入恒流,该电流在被测体上产生相应的电压值,这一电压值在V+、V-端取回本机,经放大后,直接用四位半LCD数字显示被试品的电阻值。
  直流电阻测量仪的用途
  直流电阻测量仪是测量电力变压器、重型电机、互感器等各类理性负载的直流电阻及低压开关接触电阻、电缆电线或者焊缝接口电阻的现实仪器。直流电阻快速测试仪,是取代直流单、双臂电桥的高精度换代产品。变压器绕组的直流电阻测试是变压器在交接、大修和改变分接开关后,必不可少的试验项目。通过测量变压器绕组的直流电阻,可以检查出引线的焊接或连接质量,绕组有无匝间短路或开路,以及分接开关的接触是否良好等情况。在以前对直阻的测量均采用QJ44双臂电桥来测量,而这类电桥的测量电流为毫安级,测量起来时间需要很长,而且精度也较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缩短测量时间以及减轻测试人员的工作负担,从而开发了直流电阻快速测试仪。

网友:
自动程控电流源技术,电流源共设1000个电流档位,由内部微控制器根据被测电阻自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