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二极管放大电路

楼主(2020-09-01):
如上图,1,增益表达式应该是什么?2.这个是属于差分放大还是特殊的方向放大?3.属于哪一种反馈类型?4.电路的带宽如何?请教大神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1.增益表达式应该近似为: R16 /( RD+R23);
2.这个电路是反向放大器;
3.电压并联负反馈;
4.电路带宽主要取决于OPA365的GBW=50MHz。估计楼主电路实际工作的光脉冲重复频率在10KHz~100KHz范围内。

网友:
光敏管那块,电流转电压,C12 是 交流耦合电容。c11 r16--14217.5HZ 低通滤波器

网友:
是个光电放大,不是电荷放大器,放大器的增益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增益表达式应该近似为: R16 /( RD+R23);
2.这个电路是反向放大器;
3.电压并联负反馈;
4.电路带宽主要取决于OPA365的GBW=50MHz。估计楼主电路实际工作的光脉冲重复频率在10KHz~100KHz范围内。

流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