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尺寸

楼主(2020-09-01):
有人知道不同封装的电阻对应的焊盘尺寸大小吗?

网友A:
电阻、电容、电感的封装都是标准封装,都有标准的尺寸大小,同一个封装的电阻、电容、电感是可以通用的。

只是通常画封装时,都加了一些标示,以便于区分和焊接。

网友:
焊盘的大小一般要比封装尺寸更大,这是便于焊接。当然与封装尺寸一样大或略小一点,也是能够焊接的,只是增加了虚焊的概率而已。

网友:
来学习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电容、电感的封装都是标准封装,都有标准的尺寸大小,同一个封装的电阻、电容、电感是可以通用的。
 ...

请问对于焊盘尺寸,有相关的国家标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