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把两个器件交换位置

楼主(2020-09-01):
pads如何把两个器件交换位置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建議用 ECO模式【標註圖鈕 的左邊的圖鈕,長得有點像 i 字的圖鈕】,
    「change component」【圖鈕是 :7400 > 7410】,
    如果零件腳位數量都一樣的話,可以用這個功能,只是要注意,
    變換完成之後,各腳位該接的 net 有沒有錯誤,例,第1腳接電,改變完之後,是不是第1腳也接電。

步驟簡單來說:叫出要變換位置的2個零件封包「Add component」,擺在旁邊,
    >>再利用「change component」,變更各自的封包

    按下「change component」圖鈕後,第1個點到零件是要「被改變」的,
    第2下點 要的封包
    >> yes

這是我會的方式,您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
设计工具栏-交换元件,先选其中一个,再点击另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