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操作要点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0-09-01):
CAM350操作要点及注意事项

1.用Edit-->Line Change-->Join Segments命令,可以将一条线段从头到尾选中。
2.Edit-->Trim Using此命令对当前的线元素起作用,如果要修剪弧或圆首先要用Edit-->Change-->Sectorize命令将其打散后方起作用。
3.当用指令编辑或修改钻孔资料时,一定要在钻孔编辑状态下。
4.由同一点引出的多条线段或PAD即便不属于安全规格内也不会高量显示出来(多为IC处),因此不可完全依赖DRC命令进行检查。
5.当用指令编辑或修改某一层面时,其他层面应关闭或锁定(点击Tables-->Layers,在Status栏中将要锁定的层面设置为Ref后按OK即可)。
6.在用Change-->D-Code命令时要有针对性地选择需要更改的对象,以免误操作。
7.D-CODE表里的数据及已定义好形状的D-CODE不可随意更改。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