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DXF导入到Altium Designer的完美方法

楼主(2020-09-01):
把DXF导入到altium Designer的完美方法

硬件工程师跟结构工程师交互的文件,就只有结构图了,也就是PCB板框,这类文件一般是由AutoCAD导出的DWG、DXF文件,当然,也有只给你3D图的(如SolidWorks、Pro-E等),让你自己导。

这里以DWG、DXF以例,演示导入到Altium Designer中。

首先用AutoCAD打开DWG或DXF文件,保存为低版本的DXF文件。

其中,R12/LT2是最低的版本,如果有线条丢失的话,可以保存为更高一点的版本,当然要先从最低的版本开始试。

保存好之后,再把不必要的东西删掉(如:标注、文字说明、与PCB板框无关的结构图等),因为DXF文件太大、里面的信息大多的话,AltiumDesigner会处理不过来,卡死的。

打开AltiumDesigner,点File->import导入刚才保存的DXF文件。

然后,会出现下图所示。

把红色箭头所示的单位,改成mm,然后把红色方框的地方都改成机械2层(可以用快捷键me,然后再用鼠标的滚轮滚一下即可)。因为机械1层和KeepOut层,是给板厂做板框用的,两层任意使用一层,一般都弄成一模一样,还有,DXF文件除了板框,还提供了其它信息(如:FPC座的位置),而这些信息是不应该做为板框的,你可以想一下,FPC座的位置被人挖了个孔,这板子就废了,所以我们使用机械2层或者其它机械层(如:机械13层,这不是固定的,你随意用)。

一般,幸运的话,你会立马看到导进来的线条,也有不幸运的时候,导进来,什么东西都看不到。出错的话,直接点Yes就可以了,不用管它。

先点一下,下面的层,选中机械2层。

用Ctrl+A全选,再用Ctrl+X剪切。

现在鼠标变成十字光标,先点一下A点,再输入Ctrl+V粘贴,再点一下B点,这就把所有东西,都向左下角移动了。你发现,有东西出来了!

这是因为AutoCAD的基准点(也可以叫原点坐标),跟Altium Designer的不一样,当然你也可以在导入的时候,修改一下这里:

但是,在导入之前不知道AutoCAD的基准点在哪里,就只能用整体移动的方法了。

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把板框Copy到机械1层和KeepOut层,很简单,用特殊粘贴就可以了。

在机械2层,选中我们需要的板框,可以用Shift键实现多选的功能,然后复制,点中栅格上的交点,并记住它的位置,后面有用。

先选中机械1层,再点特殊粘贴。

再点粘贴到当前层。

粘贴时,十字光标,一定要点回刚才那个栅格交点,这样,原本在机械2层的板框,就被复制到机械1层上面了,剩下的KeepOut层,也是同样的操作。

接一下,选中机械1层或者KeepOut层的板框,只要最外层的板框,不要中间的孔,而且板框一定要是闭合图形。再点下图的,由选中的图形定义板子形状。

现在点键盘W键上面的数字3,就可以看到板子的3D图形了,但是只能显示外框,像固定孔什么的,都看不到,别急,有方法。

先选中机械1层,再点Shift+S,让它只显示机械1层,同时隐藏了其它所有层。

选中需要挖孔的图形。

在Tools

下,选择下图的Create Boadr Cutout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如果你用英文板的话,可以用快捷键T->V->B。

再点一下数字3,看一下3D图,是不是被挖了个孔。

嗯,我的挖好了。

把所有的孔挖好之后,就不怕焊盘或者丝印被孔吃掉了,用好AltiumDesigner的3D图吧,渲染效果非常不错。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