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Z命令格式的快速显示层SKILL,源代码

楼主(2020-09-01):
    满足padsallegro layout工程师的需求。类似PADS命令,支持多层缩写(1-3代表1,2,3层),实现类似PADS的z命令的快速显示多层效果。提供源代码,支持自定义。zz_layer.il是源代码,install.bat是安装的
    使用举例:zz 1-3 4 126 127
    层号定义,与PADS类似:1~120是etch
    ;SolderMask: 121(top)    128(bot)
    ;Silkscreen:    126(top)    129(bot)
    ;Assembly:     127(top)    130(bot)
    asteMask:   123(top)     122(bot)
    ;Display         125(top)     124(bot)

楼主:
    有BUG的话,可以直接发消息给我哈。

网友(2020-10-12):
    SolderMask: 121(top)    128(bot)

网友A(2021-01-19):
    输入2个z有点麻烦,我改成一个z怎么不成功,楼主看下
    axlCmdRegister( "z"`zz_layer ?cmdType "interactive")
    ;when( (axlVersion('version) >= 16.3 && !axlUIMenuFind(nil "zz_layer")) ; since 16.3
    ;        axlUIMenuRegister( "reports" '( ("&quick layer view" "zz_layer") ) )
    ;)

网友(2021-03-17):
    17.x版本以上适合吗?

网友:
    再加上‘z+n’ ,就在当前层增加显示第n层,‘z-n’ ,就在当前层减少显示第n层,就完美了

楼主(2021-04-28):
引用 网友A:
    输入2个z有点麻烦,我改成一个z怎么不成功,楼主看下
    axlCmdRegister( "z"`zz_layer ?cmdType "interactiv ...

    Hi,我试了是可以的,改完之后,你需要使用里面的install.bat重新安装一下脚本文件。

    更新后脚本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