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了解RFID射频信息ISO15693协议的crc校验?

楼主(2020-09-01):
各位坛友,请问有没有了解RFID射频信息ISO15693协议的crc校验以下是读写器读出的信息:
读卡返回数据为: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000030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E353000353030335230372E6568636F202020203B819620363530DF38373238343035333130373231313030323836302D393130
前面红色部分,每个不同项目读出的都一样,标示蓝色部分3B8196DF应该是组成的十六进制CRC校验码,请问这十六进制校验码怎么得出来的?计算机读取的信息是逆向,蓝色后面应该是ASCII码,这一串字符:38373238343035333130373231313030323836302D393130

网友:
这个得用多项式来算的吧

网友:
HF 15693射频读取距离10公分以内,是高频RFID产品,采用设备跟电子标签之间的读取和写卡写入数据。射频卡内数据,TID,用户区  EPC每个区域的ID数据是不一致的,如果是写入用户区,直接可以转换为字节,也就是汉语写入,不过大概能写4-6个汉字,EPC数据的写入看你发过来的是数据应该是你操作失误导致芯片里的数据写入进去,返回的数据是这样的,你也可以重新换一张芯片写入看返回数据是否一样。很多时候芯片有的会不良品。也有可能是你底层数据的写入问题。仔细反复推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