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在单片机中写过类似PLC定时器的函数

楼主(2020-09-01):
一般单片机中定时器资源有限,而PLC中却有几千个定时器,据说里面的定时器也是由一个基础的衍生出来的,有没有烧友研究过在单片机中一次搞出几十个定时器,同时类似PLC中条件成立定时,条件不成立复位,并且有输出的函数?坐等大神。。。

网友:
单片机运行速度较慢,如果定时精度不高的系统,可以通过代码实现
PLC里面的定时器也是一个链表上不同的处理模块,我们公司的PLC使用1G的CPU,可以整很多定时器,注册一个其实就是在定时器的处理链表上增加一个处理节点,正真的定时器硬件提供时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