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两个电容与大地放电可以么?通常不都是用压敏电阻串联放电管的么?

楼主(2020-09-01):
请问用两个电容与大地放电可以么?通常不都是用压敏电阻串联放电管的么?

网友:
这里的电容不是用来代替压敏电阻的  这两个电容应该是安规电容    电容是用来抑制EMI传导干扰。它们用在电源滤波器里,起到电源滤波作用,分别对共模,差模工扰起滤波作用

网友:
不能吧,这两个器件在电源中的防护功能都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