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蓝牙布板问题如图蓝牙排布是否合理?

楼主(2020-09-01):
如图天线的布局是否有异?蓝牙耳机

RF测试回出现锡脚断裂的现象,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A:
    没人测试会直接怼焊点的,有一说一,这个布局测试过没?看上去整个工艺挺糟糕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人测试会直接怼焊点的,有一说一,这个布局测试过没?看上去整个工艺挺糟糕的样子。

    他这个估计就是个初期的样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