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总是sudo apt update失败,怎么回事?

楼主(2020-09-01):
    学Linux,然后换国内源这里总是出错,我把三种源都试了一遍,还是会报下面的错:

    应该怎么办啊?

网友:
    不太懂,凑个热闹

网友A:
    建议先检查下虚拟机能不能访问互联网

网友A:
    看看下面这两个:
1  网络通不通
2  源存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检查下虚拟机能不能访问互联网

怎么查看能不能连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下面这两个:
1  网络通不通
2  源存不存在

源不可能 我把国内的源都试了一遍 都是同样的错误 应该是网的问题? 怎么查看网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下面这两个:
1  网络通不通
    2  源存不存在

ing 一下
2 网页上直接输入源地址
url 源地址,查看结果